[仿真讨论] DC-DC对信号的影响可以仿真分析吗?

楼主(2020-10-15):
    仿真做的不多,有个问题想问下各位老司机, DC-DC对信号的影响可以仿真分析吗?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水一个回复,条件不够,不能判断吧。 从SI角度,DCDC会有几MHz级别的开关频率(串扰),从PI角度,会有DCDC低频段的纹波输出,叠加DSP的电流抽取噪声,对信号会产生水平方向的抖动影响。 业界很早以前有人研究过,也有人早做过协同仿真,具体的搜下相关的论文看看吧

网友B:
    可以通过添加近似噪声源来模拟,但是通常只用来做理论研究,实际工程意义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添加近似噪声源来模拟,但是通常只用来做理论研究,实际工程意义有限。

谢谢杜老师, DCDC模块 电流走线方向要和敏感信号垂直, 那PCB布局怎么考虑间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一个回复,条件不够,不能判断吧。 从SI角度,DCDC会有几MHz级别的开关频率(串扰),从PI角度,会有DCDC ...

感谢感谢, 有想关论文链接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 有想关论文链接没??

不记得是哪里看的了,应该不止一篇。多翻翻SIPI论文嘛,一篇好的文章,附录有很多reference paper,就可以refer---refer---refer到无数的文章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