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 designer设计焊盘封装报错请教

楼主(2020-10-15):
各位大神好:
       最近在因需要设计一个器件的PCB封装,但是因为使用的是allegro PCB软件,在设计PCB封装库之前需要先画焊盘封装,于是在使用pad designer画表贴焊盘封装做check和save时,分别出现如图1和图2的两种错误报警导致不能建立封装库;请求大神指点一下该如何解决!

图3

图3

图2

图2

图1

图1

网友:
你是需要建通孔焊盘还是贴片的,看了一下如果是这两种的话,你的设置都不对

网友:
你这个要是钻孔pad,钻孔pad的钻径没设置,如果是smd pad,那layers里面的设置全是错的

网友(2021-06-02):
是不是没FLASH。

网友:
    首先你得知道自己需要建立的是通孔焊盘还是贴片焊盘; 如是通孔焊盘,那在DRILL里需要设置钻孔孔径,而且SOLDERMASK通常比TOP层焊盘大4MIL左右;
    如果你要设置的为贴片焊盘,那你需要先选择SINGLE LAYER,这样通孔的这就不需要设置了,同理SOLDERMASK层也是比TOP焊盘大4MIL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