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遗传的函数寻优算法MATLAB实现

楼主(2020-10-16):
量子遗传算法就是基于量子计算原理的一种遗传算法。将量子的态矢量表达引入了遗传编码,利用量子逻辑门实现染色体的演化,实现了比常规遗传算法更好的效果。

量子遗传算法建立在量子的态矢量表示的基础之上,将量子比特的几率幅表示应用于染色体的编码,使得一条染色体可以表达多个态的叠加,并利用量子逻辑门实现染色体的更新操作,从而实现了目标的优化求解。

Matlab代码:

①QuantumMain.m

  • clc;
  • clear all;
  • close all;
  • %----------------参数设置-----------------------
  • MAXGEN=200;                        % 最大遗传代数
  • sizepop=40;                        % 种群大小
  • lenchrom=[20 20];          % 每个变量的二进制长度
  • trace=zeros(1,MAXGEN);
  • %--------------------------------------------------------------------------
  • best=struct('fitness',0,'X',[],'binary',[],'chrom',[]);   % 最佳个体 记录其适应度值、十进制值、二进制编码、量子比特编码
  • %% 初始化种群
  • chrom=InitPop(sizepop*2,sum(lenchrom));
  • %% 对种群实施一次测量 得到二进制编码
  • binary=collapse(chrom);
  • %% 求种群个体的适应度值,和对应的十进制值
  • [fitness,X]=FitnessFunction(binary,lenchrom);         % 使用目标函数计算适应度
  • %% 记录最佳个体到best
  • [best.fitness bestindex]=max(fitness);     % 找出最大值
  • best.binary=binary(bestindex,:);
  • best.chrom=chrom([2*bestindex-1:2*bestindex],:);
  • best.X=X(bestindex,:);
  • trace(1)=best.fitness;
  • fprintf('%d\n',1)
  • %% 进化
  • for gen=2:MAXGEN
  •     fprintf('%d\n',gen)  %提示进化代数
  •     %% 对种群实施一次测量
  •     binary=collapse(chrom);
  •     %% 计算适应度
  •     [fitness,X]=FitnessFunction(binary,lenchrom);
  •     %% 量子旋转门
  •     chrom=Qgate(chrom,fitness,best,binary);
  •     [newbestfitness,newbestindex]=max(fitness);    % 找到最佳值
  •     % 记录最佳个体到best
  •     if newbestfitness>best.fitness
  •         best.fitness=newbestfitness;
  •         best.binary=binary(newbestindex,:);
  •         best.chrom=chrom([2*newbestindex-1:2*newbestindex],:);
  •         best.X=X(newbestindex,:);
  •     end
  •     trace(gen)=best.fitness;
  • end
  • %% 画进化曲线
  • plot(1:MAXGEN,trace);
  • title('进化过程');
  • xlabel('进化代数');
  • ylabel('每代的最佳适应度');
  • %% 显示优化结果
  • disp(['最优解X:',num2str(best.X)])
  • disp(['最大值Y:',num2str(best.fitness)]);

②Qgate.m

  • function chrom=Qgate(chrom,fitness,best,binary)
  • %% 量子旋转门调整策略
  • % 输入  chrom:更新前的量子比特编码
  • %     fitness:适应度值
  • %        best:当前种群中最优个体
  • %      binary:二进制编码
  • % 输出  chrom:更新后的量子比特编码
  • sizepop=size(chrom,1)/2;
  • lenchrom=size(binary,2);
  • for i=1:sizepop
  •     for j=1:lenchrom
  •         A=chrom(2*i-1,j);   % α
  •         B=chrom(2*i,j);     % β
  •         x=binary(i,j);
  •         b=best.binary(j);
  •         if ((x==0)&(b==0))||((x==1)&(b==1))
  •             delta=0;                  % delta为旋转角的大小
  •             s=0;                        % s为旋转角的符号,即旋转方向
  •         elseif (x==0)&(b==1)&(fitness(i)<best.fitness)
  •             delta=0.01*pi;
  •             if A*B>0
  •                 s=1;
  •             elseif A*B<0
  •                 s=-1;
  •             elseif A==0
  •                 s=0;
  •             elseif B==0
  •                 s=sign(randn);
  •             end
  •         elseif (x==0)&(b==1)&(fitness(i)>=best.fitness)
  •             delta=0.01*pi;
  •             if A*B>0
  •                 s=-1;
  •             elseif A*B<0
  •                 s=1;
  •             elseif A==0
  •                 s=sign(randn);
  •             elseif B==0
  •                 s=0;
  •             end
  •         elseif (x==1)&(b==0)&(fitness(i)<best.fitness)
  •             delta=0.01*pi;
  •             if A*B>0
  •                 s=-1;
  •             elseif A*B<0
  •                 s=1;
  •             elseif A==0
  •                 s=sign(randn);
  •             elseif B==0
  •                 s=0;
  •             end
  •         elseif (x==1)&(b==0)&(fitness(i)>=best.fitness)
  •             delta=0.01*pi;
  •             if A*B>0
  •                 s=1;
  •             elseif A*B<0
  •                 s=-1;
  •             elseif A==0
  •                 s=0;
  •             elseif B==0
  •                 s=sign(randn);
  •             end
  •         end
  •         e=s*delta;       % e为旋转角
  •         U=[cos(e) -sin(e);sin(e) cos(e)];      % 量子旋转门
  •         y=U*[A B]';        % y为更新后的量子位
  •         chrom(2*i-1,j)=y(1);
  •         chrom(2*i,j)=y(2);
  •     end
  • end

③Objfunction.m

  • function [Y,X]=Objfunction(x,lenchrom)
  • %% 目标函数
  • % 输入     x:二进制编码
  • %   lenchrom:各变量的二进制位数
  • % 输出     Y:目标值
  • %          X:十进制数
  • bound=[-3.0 12.1;4.1 5.8];   % 函数自变量的范围
  • %% 将binary数组转化成十进制数组
  • X=bin2decFun(x,lenchrom,bound);
  • %% 计算适应度-函数值
  • Y=sin(4*pi*X(1))*X(1)+sin(20*pi*X(2))*X(2);

④InitPop.m

  • function chrom=InitPop(M,N)
  • %% 初始化种群-量子比特编码
  • % M:为种群大小×2,(α和β)
  • % N:为量子比特编码长度
  • for i=1:M
  •     for j=1:N
  •         chrom(i,j)=1/sqrt(2);
  •     end
  • end

⑤FitnessFunction.m

  • function [fitness,X]=FitnessFunction(binary,lenchrom)
  • %% 适应度函数
  • % 输入  binary:二进制编码
  • %     lenchrom:各变量的二进制位数
  • % 输出 fitness:适应度
  • %            X:十进制数(待优化参数)
  • sizepop=size(binary,1);
  • fitness=zeros(1,sizepop);
  • num=size(lenchrom,2);
  • X=zeros(sizepop,num);
  • for i=1:sizepop
  •     [fitness(i),X(i,:)]=Objfunction(binary(i,:),lenchrom);         % 使用目标函数计算适应度
  • end

⑥collapse.m

  • function binary=collapse(chrom)
  • %% 对种群实施一次测量 得到二进制编码
  • % 输入chrom :为量子比特编码
  • % 输出binary:二进制编码
  • [M,N]=size(chrom);  %得到种群大小 和编码长度
  • M=M/2;  % 种群大小
  • binary=zeros(M,N);  %二进制编码大小初始化
  • for i=1:M
  •     for j=1:N
  •         pick=rand;  %产生【0,1】随机数
  •         if pick>(chrom(2.*i-1,j)^2)    % 随机数大于α的平方
  •             binary(i,j)=1;
  •         else
  •             binary(i,j)=0;
  •         end
  •     end
  • end

⑦bin2decFun.m

  • function X=bin2decFun(x,lenchrom,bound)
  • %% 二进制转化成十进制
  • % 输入      x:二进制编码
  • %    lenchrom:各变量的二进制位数
  • %       bound:各变量的范围
  • % 输出      X:十进制数
  • M=length(lenchrom);
  • n=1;
  • X=zeros(1,M);
  • for i=1:M
  •     for j=lenchrom(i)-1:-1:0
  •         X(i)=X(i)+x(n).*2.^j;
  •         n=n+1;
  •     end
  • end
  • X=bound(:,1)'+X./(2.^lenchrom-1).*(bound(:,2)-bound(:,1))';

结果: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