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拼版设计——CAM350的使用

楼主(2020-10-16):
首先将altium Designer,pads等导出的Gerber文件导入

选择需要导入的文件所在的文件夹

点击NEXT

接着在Format列设置各层格式及比例(这个比例后面还会用到)。

此过程中可以将GG1(钻孔引导层)GD1(钻孔图层)取消选择,也可导入后移除。Finish效果图

若导入GG1,GD1后可以通过移除将其移除掉。Edit->Layers->Remove,选择要移除的Layer。

设置文件单位Setting->Unit,

设置栅格尺寸。

此框格内双击后键入所需设置值(如:0.01),敲击Enter后变成如上图格式。
选定所导入的PCB的边框,Utiltities->Draw To One-Up Border,光标会变成 ,双击左侧栏的某Layer单独显示此层,选择是最好显示Keep-out层,选择边框后,如下图

选择后,点击右键,出现如下对话框,点击Yes。

接下来就是真正的拼版了,Tools-> Pannel Editor(这可能是板厂常说的几Pannel有几PCS的来源吧)

点击后弹出如下所示样式,这里也需要修改栅格尺寸,方法同上。

点击菜单栏中的Setup,设置Pannel尺寸(拼板后的总尺寸),OK
此处拼版总尺寸要考虑的就是SMT贴片厂可以加工的最小尺寸,结合单板大小确定总尺寸,(可含工艺边尺寸,也可不含)。

点击菜单栏Creat,设置每PCS的坐标。根据上面的尺寸,确定拼版个数

点击Spreadsheet,设置各单板坐标。

对于老板来说肯定是花的钱少做的板子多,此时异形板就要发挥拼版者的技能了,争取单块材料出最多的板子,那么拼版设置的位置,方向等参数需在此处设置了。
此处根据板子外形判断采用V-CUT还是桥接,和SMT厂联系确认板边间距。
选定方案后,点击Creat生成如下图示。

打开实际线路显示,Setting->View Options->选择View Circuit Image,

OK,选择显示全部Layer,刷新页面

导出拼版光绘文件,File->Export Pannel->Gerber Data

设置导出光绘文件的格式 RS274-X
导出路径设置,设置完成后要点Apply
选择要导出的文件

导出过孔文件,圆孔及异形孔。File->Export Pannel->Drill Data
选定要导出的文件后,后面的设置要与导入时一致。

工艺边,桥接邮票孔,MARK点等相关问题下次分享。分享一张以前做的示例,请原谅我的马赛克

软件终归是软件,在学习软件过程主要学习的是其中相关的设计规则,取其精华。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