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规格书参数详解

楼主(2020-10-16):
    mos管规格书参数详解

    mos管规格书参数详解之读懂每一个mos管参数

    在了解mos管规格书参数详解之前,先来看看mos管的每一个参数代表什么及说明,mos管除了G、S、D引脚和N沟道mos管和P沟道mos管之外还有很多具体的参数,每个详细参数如下:

    Rds(on)----------DS的导通电阻.当Vgs=10V时,MOS的DS之间的电阻

    Id------------------最大DS电流.会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

    Vgs----------------最大GS电压.一般为:-40V~+40V

    Idm---------------最大脉冲DS电流.会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体现一个抗冲击能力,跟脉冲时间也有关系

    Pd-----------------最大耗散功率

    Tj------------------最大工作结温,通常为150度和175度

    Tstg---------------最大存储温度

    Iar-----------------雪崩电流

    Ear---------------重复雪崩击穿能量

    Eas---------------单次脉冲雪崩击穿能量

    BVdss------------DS击穿电压

    Idss---------------饱和DS电流,uA级的电流

    Igss---------------GS驱动电流,nA级的电流.

    gfs----------------跨导

    Qg----------------G总充电电量

    Qgs--------------GS充电电量

    Qgd-------------GD充电电量

    Td(on)---------导通延迟时间,从有输入电压上升到10%开始到Vds下降到其幅值90%的时间

    Tr----------------上升时间,输出电压 VDS 从 90% 下降到其幅值 10% 的时间

    Td(off)----------关断延迟时间,输入电压下降到 90% 开始到 VDS 上升到其关断电压时 10% 的时间

    Tf-----------------下降时间,输出电压 VDS 从 10% 上升到其幅值 90% 的时间

    Ciss---------------输入电容,Ciss=Cgd + Cgs.

    Coss--------------输出电容,Coss=Cds +Cgd.

    Crss---------------反向传输电容,Crss=Cgc.

    mos管规格书参数详解说明(一)

    说明:MOS管漏极和源极最大耐压值。

    测试条件:在Vgs=0V,栅极和源极不给电压。

    影响:超过的话会让MOSFET损坏。

    (二)

    说明:ID的漏电流。

    测试条件:在Vgs=0V,在漏极和源极两端给48V的电压。

    影响:漏电流越大功耗越大。

    (三)

    说明:栅极漏电流

    测试条件:在Vgs=+-20V,在漏极和源极两端不给电压。

    (四)

    说明:开启电压

    测试条件:在Vgs=Vds,在漏极和源极两端电流控制在250uA。

    影响:低于参考值可能出现不导通现象,设计时需要考虑范围值。

    (五)

    说明:完全开启,漏极和源极两端最大过电流30A,

    测试条件:在Vgs=Vds,在漏极和源极两端电流控制在250uA。

    影响:低于参考值可能出现不导通现象,设计时需要考虑范围值。

    (六)

    说明:导通时,Vds的内阻

    测试条件:在Vgs=10V,通过12A的电流;Vgs=4.5V,通过6A的电流,在漏极和源极两端的内阻。

    影响:内阻越小,MOS过的电流越大,相同电流下,功耗越小。

    (七)

    说明:跨导的单位是A/V。是源极电流Id比上栅极电压Vgs,是栅极电压对源极电流的控制作用大小,

    跨导:

    线性压控电流源的性质可表示为方程 I=gV ,其中g是常数系数。系数g称作跨导(或转移电导),具有与电导相同的单位。 这个电路单元通常指放大器。

    在MOS管中,跨导的大小反映了栅源电压对漏极电流的控制作用。在转移特性曲线上,跨导为曲线的斜率。

    (八)

    说明:MOS管体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

    测试条件:在VGS=0V,体二极管正向通过1A的电流。

    (九)

    说明:体二极管可承受最大连续续电流

    测试条件:

    影响:如果偏小,在设计降额不充裕的系统中或在测试OCP,OLP(逐周期电流限制保护(OCP),限制最大输出电流;过载保护(OLP),限制最大输出功率;的过程中会引起电流击穿的风险

    (十)

    说明:

    Ciss=Cgs+Cgd 输入电容

    Coss=Cds+Cgd 输出电容

    Crss=Cgd(米勒电容)

    影响:Ciss:影响到MOS管的开关时间,Ciss越大,同样驱动能力下,开通和关断时间就越慢,开关损坏也就越大。较慢的开关速度对应会带来较好的EMI

    Coss和Crss:这两项参数对MOSFET关断时间略有影响,其中Cgd会影响到漏极有异常高电压时,传输到MOSFET栅极电压能力的大小,对雷击测试项目有一点的影响。

    (十一)

    说明:

    Qg:栅极总充电电量

    Qgs:栅极充电电量

    Qgd:栅极充电电量

    tD(on):漏源导通延迟时间

    tr:漏源电路上升时间

    tD(off):漏源关断延迟时间

    tf:漏源电路下降时间

    影响:参数与时间相互关联的参数,开关速度越快对应的优点是开关损耗越小,效率高,温升低,对应的缺点是EMI特性差,MOSFET关断尖峰过高。

    mos管规格书参数详解-MOS管发热分析

    1.电路设计的问题,就是让MOS管工作在线性的工作状态,而不是在开关状态。这也是导致MOS管发热的一个原因。如果N-MOS做开关,G级电压要比电源高几V,才能完全导通,P-MOS则相反。没有完全打开而压降过大造成功率消耗,等效直流阻抗比较大,压降增大,所以U*I也增大,损耗就意味着发热。这是设计电路的最忌讳的错误。

    2.频率太高,主要是有时过分追求体积,导致频率提高,MOS管上的损耗增大了,所以发热也加大了。

    3.没有做好足够的散热设计,电流太高,MOS管标称的电流值,一般需要良好的散热才能达到。所以ID小于最大电流,也可能发热严重,需要足够的辅助散热片。

    4.MOS管的选型有误,对功率判断有误,MOS管内阻没有充分考虑,导致开关阻抗增大。

楼主:
    在设计中要留有一定的余量,因为高低温会影响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