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安装、运行与其他问题集锦

楼主(2020-10-16):
matlab安装、运行与其他问题集锦
Q1matlab有没有监视内存的方法?
A: 用函数whos

Q2:如何解决matlab7.0命令窗口跳出一大堆java错误...

A:换matlab 7sp2

Q3:自从安装matlab,一开机就在进程里有matlab
    能不能开机的时候进程就不运行matlab
A: 开始-->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

    MATLAB Server的属性改成手动就行了。

Q4:退出matlab7程序运行的快捷键。

A  ctrl+q

Q5matlab7远程控制是否有限制?
A:不能远程控制,不过你可以先在你的remote机器上打开,然后就可以用了。

Q6Matlab占用资源太多怎么办?
A: 用matlab -nojvm启动(如果不需要图形界面)。

Q7:怎样给matlab添加新的toolbox

A  matlab的文件菜单里边添加路径,选set path

Q8:请问matlab有没有命令可以调出历史输入啊?
A  command history 窗口。

Q9matlab 7.0 不能在64位的cpu下运行?

Amatlab 应该是依赖于自己的虚拟机的

    但是好像这个虚拟机是在 IA32 里面作出来的,所以,应该找个带 64 位的
    java 虚拟机替换原来的,不过不一定能行 or so,记不清了)

Q10matlab有没有注释一段的功能?

A  选中一段代码,ctrl r就是区段注释
     选中一段代码,ctrl t取消区段注释
Q11:今有WINDOWSMATLAB7,启动时只出现版权画面,然后进程结束。
A:   matlab -nojvm可以启动,但是报了OpenGL错误的信息,估计是显卡比较
     差或驱动程序不好。在显示属性里关闭硬件加速即可。

matlab常用命令参考
1、学会用helpdoc函数。

2、输入输出文件:save/load
   在屏幕上显示文件:type

3、解线性方程组AX=BX=A\B

4、作图时两张曲线合并:hold on或者subplot作子图

5、程序计算时间:tictoc或者clock

6、变量显示方式更改:format long/short/bank...

7、数组元素求和:sum

8、求数组长度:length
   求矩阵维数:size或者ndims  矩阵元素个数:numel

9、函数作图:
   饼图:pie/pie3    误差图:errorbar     散点图:scatter/scatter3
   直方图:hist      函数图:fplot        动画:movie

10、矩阵分析:
    左右翻转:fliplr    上下翻转:flipud    转置:transpose
    矩阵求逆:inv       矩阵范数:norm      条件数:cond

    初等变换:rref      特征值:eig/eigs

11、特殊矩阵:

    元素全为1的矩阵:ones          元素全为0的矩阵:zeros

    单位阵:eye                    魔方阵:magic

    线性变化数组:linspace         聚合矩阵:cat/horzcat/vertcat

12、随机数:

    创建一个元素服从均匀分布的随机数数组:rand
    创建一个元素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数数组:randn

    二项分布:binornd  指数分布:exprnd       F分布:frnd
    几何分布:geornd   超几何分布:hygernd    泊松分布:poissrnd

    正态分布:normrnd  离散均匀分布:unidrnd  连续均匀分布:unifrnd

13、清屏:clc  清理内存:clear

14、字体显示变更等:preferences

15、得到一个文件夹的所有文件名:ls

16、语句太长的话可以再句末加...换行。

matlab与其他软件调用问题集锦

Q1:如何在c++里可以调用matlab6.5的数学库?
    比较详细的介绍了Matlab C++ Math Library

Q2matlab的库能生成c代码吗?

A: 库就是compile过,等着被其它程序link的,
    即能得到效率又能隐藏算法,都放在matlab安装目录的\extern\lib;\bin\win32

    下面要看算法的话,就查阅help,一般会简单地介绍下算法,或者用到的文献什
    么的。库是帮你写好的算法,用就可以了

Q3:关于matlab中的xlsread函数

A:这个函数可以读出excel数据。先把excel里面数据复制粘贴到记事本,

    textread进去。

Q4:请问如何在matlab中插入c代码?
A:需要把c代码编译成mex文件,需要把c代码编译成mex文件。

    6.5版的第三张cd里的apiext.pdfapiref.pdf介绍了怎么把c代码编译成mex

Q5:如何将excel数据导入matlab?

AExcelLink

Q6java如何和matlab互相调用?
Amatlab环境(完整环境)内置了java虚拟机,所以普通的java类都可以在matlab环境
    中直接使用。

    事实上matlab很多程序例如界面,还有数据库借口,都是由java创建的。

    关于javamatlab数据的交互,帮助上讲的比较清楚
matlab插值与拟合问题集锦

Q1:就是给出几个点,要求一个给定阶数的多项式,使他最接近这几个点。类似?[0m
    线性回归。
A[a,S]=polyfit(x,y,n)
    [ye,delta]=ployval(a,x,S)
    %a为所得的多项式系数

Q2:如何做最简单的一维拟合?
Ayy=spline(x,y,xx)

                       matlab图形与图象问题集锦

Q1:比如一个函数C(x,y,z),想做一个3维等值面图,该如何做?
Ahelp contour3/help uicontrol plot出来的figure上做个小控件吧。

Q2:请问怎么把MATLAB里用程序实现的动画导入到Powerpoint演示呢?
Amatlabavifile,getframe,addframe,pause等做avi动画的函数的。
    做好的avi放在ppt,如果要暂停之类的功能,是ppt或者播放器的事情了。
    matlab提供了com组件来和其它应用程序进行通信在ppt里写个vba调用matlab
    细节可以在help文档里查找vbacom关键字

Q3:我们可以用subplot画出两个不同的曲面图,那怎么样才能使得这两个曲面图
    各自用到不同的颜色对照表呢?如果画完一个然后用不同的colormap
    两张图会变成一样的。
A:如果是曲面图的话atch对象或者suRFace对象自己有颜色映射表的。
    其实说白了,colormap也是对颜色的索引罢了,例如surface对象而言,也就是第
    三位的颜色表。支持的形式有两种:索引以及RGB直接表示.采用第二种就可以解决
    这个问题.毕竟对于figure对象而言,colormap没有太大的意义.
    以下附实现的方法,以供讨论: (见合集2005年之38
    原理是通过改变caxis的值。

Q4:虽然用subplot可以在一个窗口中显示多幅图像,但是每幅图像之间有较大间距。
    现在想让多幅图像紧挨着显示(比如说2行两列共4个图像),该如何实现?
Asubplot('Position',[left bottom width height])
    或者axes('PropertyName',PropertyValue,...)

Q5matlab 怎么画球?
Asphere函数。

Q6matlab由图上直接取某个值命令?
Aginput

Q7:请问用什么命令可以让figure窗口中的图形输出到指定的文件中?
    图片数量很大。
Aprintmatlab notebook 功能

Q8:怎么能让一个plot命令执行完了以后重新开一个chart window画下一个图?
Afigure
Q9:请教matlab坐标不等距画图。如果坐标轴上标的量希望不要均匀应该怎么操作?
Asemilogy/xtick,ytick

Q10:如何在matlab中接摄像头自动获取图像?
A:   比较简单的是调用现成的ActivexCom控件来完成,缺点是至今无法编译。
     第二种是自己写硬件接口,优点是可以编译,并且自定功能,缺点是耗时。

Q11:请问matlab绘图能有动态效果吗?
A  延时、清屏、重画。ing like that
     如果闪烁的话打开double buffer
     高兴的话还可以做成avi movie(frame2avi or so
     还有慧星图 comet

Q12:怎么样更改colorbar中的字体?
A  colorbar说白了就是一个axes对象.
     这样:了傅幕按蚩猟ouble buffer
     ColorbarHandle = colorbar ;(frame2avi or so
     set(ColorbarHandle, 'FontSize', 20);

Q13:请问matlab中画多张图如何使用同一的colorbar?
A  z值映射到colormapcolorbar通过z值和colormap的映射关系生成的,所以需要
     将不同的figurez值映射相同的colormap索引。

Q14:在MATLAB里如何显示一副图像,但使其背景为透明的?
A  image 画了之后再把 axis 关掉(axis off

matlab运筹与统计问题集锦

Q1:在matlab7.0中求解线形规划的函数?
Alinprog一般能直接给出结果,参数设定可参阅help

Q2matlab中如何做回归分析?
AStatistics Toolbox

Q3:已知两个正态分布的均值和方差,matlab里有什么函数可以直接求出来?
A: 用fminsearch函数。

Q4:已知两个变量符合一个联合正态分布参数,能否用matlab生成这两个随机数?
A:先生成两个独立正态随机数,然后利用正态分布的性质,用线性变换过去。
    也可参阅statistics toolbox中类似于 multirnd 还是什么

Q5:求解一个不等式外加两个约束条件用什么函数好呢?
A:试试用规划中的fmincon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