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将文本文档中的xy坐标同时加210?求解决

楼主(2020-10-16):
以下是文本文档的格式
commitTextFieldValue('rgnK_RigidBodyNodeProc + Pick Coordinates', '-11,0,4')
commitTextFieldValue('rgnK_RigidBodyNodeProc + Pick Coordinates', '-10,0,4')
commitTextFieldValue('rgnK_RigidBodyNodeProc + Pick Coordinates', '-9,0,4')
commitTextFieldValue('rgnK_RigidBodyNodeProc + Pick Coordinates', '-8,0,4')
需求:改成
commitTextFieldValue('rgnK_RigidBodyNodeProc + Pick Coordinates', '199,210,4')
commitTextFieldValue('rgnK_RigidBodyNodeProc + Pick Coordinates', '200,210,4')
commitTextFieldValue('rgnK_RigidBodyNodeProc + Pick Coordinates', '201,210,4')
commitTextFieldValue('rgnK_RigidBodyNodeProc + Pick Coordinates', '202,210,4')
如何实现呢?搜了半天没找到方法

网友:
    以字符串扫入嘛,前面非数字的长度都是一致的。后面‘)也是固定两个字符的长度。直接删掉剩下不就是数字了。转成数字加完再拼接字符串就好了

网友:
    str2num转不了负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