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控制的函数dksyn的用法

楼主(2020-10-16):
我在利用matlab的鲁棒工具箱,基于mu综合,dk迭代的方法设计一个控制器,在直接调用dksyn函数时,总会出现错误,首先建立被控对象的系统矩阵函数,利用sysic将被控对象连接在一起,在与不确定对角阵delta连接时 直接用starp也会报错,求各位大佬能不能看看你们可以运行的调用dksyn的程序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我能运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迭代四次以后就自动停止了,不管我手动设置迭代次数是多少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能运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迭代四次以后就自动停止了,不管我手动设置迭代次数是多少都没用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等待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