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功率问题

楼主(2020-10-16):
下图中,我的单片机脚只能控制导通和关断,负载的功率是怎么调节的呢?还有我想要实现在220v连接的情况下我的负载不工作,要满足什么条件?

网友:
过零触发
你要有个市电过零检测电路 才好做调压

网友:
1、负载功率的大小是由可控硅的最大驱动电流决定的!BTA16最大驱动电流是16A,我们一般取电流的1/4作为正常工作的最大电流,也就是BTA16可以带的负载功率是:220V*16A*1/4=880W,也就是说负载在800瓦以内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散热问题良好的话,1KW以上也是没问题的!

2、你的问题应该是如何通过单片机的IO来调节输出功率!我觉得你应该需要了解可控硅的4个工作象限,然后调导通角来调节功率!
3、可控硅不像三极管或者MOS管控制的原理,不是简单的给他高低电平来控制!
一般可控硅都是要配合过零检测电路实现(可控硅是在零点位置打开或者关闭,过了零点你相关都关不住),MCU用的是隔离电源供电,你过零检测电路用光耦,前端加47K电阻就可以达到目的;如果MCU是非隔离电源供电,用电阻分压,配合三极管就可以;
至于IO控制软件怎么写?我提供点思路:民用电是220V/50HZ,也就是一个周期20ms,假如你的可控硅开关响应时间为T1,那么你可调节导通角是20ms-2T1。用单片机内部计时器100us的计时,将20ms-2T1时间用100us分成若干个份,比如你要10个档位调光,那么档位1对应(20ms-2T1)/100us/10,档位2对应2*(20ms-2T1)/100us/10,以此类推!档位其实对应的就是导通角的时间,这个是越大对应的功率输出就越大!

网友:
想要实现在220v连接的情况下我的负载不工作,要满足什么条件?

单片机持续输出低电平。

网友:
单片机管脚为低电平,光耦关断,不是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