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W 电源 CDN 测试 在40MHZ超了5个DB怎么办?

楼主(2020-10-16):
搞个20W 电源 CDN 测试 在40MHZ超了5个DB怎么办?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整改的方法是用了好多方法都不见效,
1 ,MOS驱动电阻用了100R,MOS DS加了100P电容
2,变压器外面包了金属胶带接地,MOS散热器接地
3,输出整流管用了磁珠
4,大电解用了100P并联 ,CX电容从0.1加到0.22。

网友:
1、输出加共模。
2、变压器感量加大。

网友:
MOS管开关速度引起的。

网友:
就是MOS管开关速度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