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避免自动焊锡机虚焊及假焊?

楼主(2020-10-16):
    怎么才能避免自动焊锡机虚焊及假焊?

网友:
    经常擦拭,进而保持烙铁头部的清洁。因为通电的自动焊锡机烙铁头头长期处于高温状态,其表面很容易氧化或烧死,使烙铁头导热性能变差而影响焊接质量。因此,可用湿布或湿海绵擦烙铁头上的杂质,温度过高时,可暂时拔下插头或蘸松香降温,随时使烙铁头上挂锡良好。

网友:
    焊接的温度要适当,不能过高、不能过低。为了使温度适当,应根据电子元件的大小选用功率合适的自动焊锡机,当选用的自动焊锡机的功率一定时,应注意控制加热时间的长短。当焊锡从烙铁头上自动散落到被焊物上时,说明加热时间已足够。此时迅速移开烙铁头,被焊处留下一个圆滑的焊点。若移开自动焊锡机后,被焊处一点锡不留或留下很少,则说明加热时间太短、温度不够或被焊物太脏;若移开自动焊锡机前,焊锡就往下流,则表明加热时间太长,温度过高。一般烙铁头的温度控制在使焊剂熔化较快又不冒烟时为最佳焊接温度。

网友:
    焊接时间要控制好,不能过长。焊接时间的恰当运用也是焊接技艺的重要环节。如果是印制电路板的焊接,一般以2~3S为宜。焊接时间过长,焊料中的焊剂完全挥发,失去助焊作用,使焊点表面氧化,造成焊点表面粗糙、发黑、不光亮、带毛刺或流动等缺陷。同时,焊接时间过长、温度过高,还容易烫坏元器件或印制电路板的铜箔。若焊接时间过短,又达不到焊接温度,焊锡不能充分熔化,影响焊剂的润湿,易造成虚焊。
  焊接点凝固的过程中,切记不要用手触碰焊接点。焊接点在未完全凝固前,即使有很小的振动也会使焊点变形,引起虚焊。因此,在烙铁头撤离之前对焊接件要予以固定,如用镊子夹持,或烙铁头撤离之后快速用嘴吹气,采取这些做法的目的,就是缩短焊点凝固的时间。
      当一个焊接点完成焊接时,烙铁头撤离角度的选取也是尤为重要的。当烙铁头沿斜上方撤离时,烙铁头上带走少量的锡珠,它可形成圆滑的焊点;当烙铁头垂直向上撤离时,可形成拉尖毛刺的焊点;当烙铁头以水平方向撤离时,烙铁头可带走大部分锡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