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da和rou应该怎么求?

楼主(2020-10-16):
对于一个优化问题:

其中pi(li,l-i),a,c,delta,

是已知的,如果用拉格朗日乘子求最优解:

那么请教大神,lamada和rou应该怎么求? 非常感谢!

网友:
你看看优化函数的参数设置就知道了。

网友:
你参数设置的不对吧?

网友:
参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