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xpedition中等长约束规则里可以加过孔长度吗?

楼主(2020-10-16):
请问Expedition中等长约束规则里可以加过孔长度吗?感谢!

网友:
这里控制,但只是倍数。要有正确的stcakup数据

网友A:
3楼说的很对,你stcakup数据设置正确后,Lengh fator改成1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楼说的很对,你stcakup数据设置正确后,Lengh fator改成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