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15V电压降到12V?

楼主(2020-10-16):
我直接用稳压二极管可以吗?总感觉对稳压二极管的理解不是很深刻,有没有具体的电路设计附加讲解,谢谢。

网友:
你说的不是很具体,12V的负载电流是多少?如果不是很大,可以考虑用稳压管。大的话就要考虑LDO或者DCDC

1.需求電流或瓦數. 2.需求電壓誤差範圍. 3.要求放下的機構尺寸.(長x寬x長.)

网友:
稳压二极管稳的电压不是很稳定的,带载能力也不强,不同电流电压都不一样的,LDO倒是可以的

网友:
DCDC电源芯片  选择ADJ的,可以调调节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