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电子设计大佬进来看看

楼主(2020-10-16):
    需要将4v最高500k-4MHz的正弦信号放大到300v左右驱动压电探头,但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放大方法,Apex的高压运放好像会失真,有大佬给一些放大模块的建议吗?

网友:
    电流不需要多大,十几毫安就行了.

网友:
    可调超声电源

网友:
    “Apex的高压运放好像会失真”  完全没有失真是不可能的。你允许多大程度的失真?包括非线性失真和频率失真。没有这些参数的要求,谈不到 “合适的放大方法”。

网友:
    需要将4v最高500k-4MHz的正弦信号放大到300v左右驱动压电探头”  这个 “最高”,是指频率?  如果频率最高500kHz~4MHz,那么最低频率要求多少?

网友:
    APEX应该是可以选到合适的运放的,你的压摆率只是要2000Vus。第二如果采用运放放大,你的运放供电也要300V的高压,设计起来复杂度还是比较高。给你一个建议,可以先给你的5V信号做一个驱动,通过变压器升压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