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解同轴电缆,它的射频属性都有哪些

楼主(2020-10-16):
同轴电缆射频属性参数也比较多,同时也比较重要,也是同轴线应用选型时的主要参考依据。下面就由小编来说说有关同轴电缆的射频属性都有哪些。

一、特征阻抗特征阻抗是一个理论计算上的等效参数,它反映的是线材在传输射频信号时,对射频信号传输阻碍程度的度量,物理层面上反映的是传输线对信号的损耗以及对信号的延迟。线材各处的特征阻抗如果一致,那么信号能量可以得到最大化的传输,如果存在特征阻抗不连续,那么就会存在射频信号能量的反射损耗,端接源阻抗以及负载阻抗的大小也需要和特征阻抗一致,保证信号功率得以最大化地传输。

二、寄生电容由于同轴线内导体,电介质以及外层屏蔽层的存在,传输线具有存储电荷的能力,所以对信号呈现一定的电容效应,这个电容的大小会限制传输线可以传输的最高工作频率,所以在高频应用时,要注意传输线的长度以及寄生电容的大小对高频信号的衰减。

三、传输损耗,由于导体直流电阻以及高频趋服效应的存在,传输线对信号具有一定的热损耗,传输线越长,损耗越大。

四、传输时延,由于传输线中电介质的存在,高频信号在电介质中传输时存在一定的时延,不同频率的信号,其时延不同,所以在传输宽带高频信号时,需要关注传输时延的影响。

五、回波损耗,传输线由于制造工艺,以及制造品质的差异,其特征阻抗可能存在不一致和不连续性,那么这样就会引起射频信号的反射损耗,因为线材的非理想性,非完美性,回波损耗是实际存在的,只是根据线材本身的品质,损耗有大小差异。

六、额定功率,由于导体电阻以及高频趋肤效应的存在,传输大功率高频信号时,线材会发热,同时电介质也存在被击穿的风险,射频同轴线材存在一个可以承受的传输功率,在这个传输功率条件下,射频同轴线材可以正常使用,超过这个功率限值,同轴线可能会发生失效。

以上就是就是关于同轴电缆的射频属性,大家都知道了解了吗。

网友:
    传输损耗,由于导体直流电阻以及高频趋服效应的存在,传输线对信号具有一定的热损耗,传输线越长,损耗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