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M481 贴片后极性有反的怎么办?

楼主(2020-10-16):
三星SM481 贴片后极性有反的怎么办?这里出现反的都是柱形元件玻璃二极管    是存在一定几率的,贴出来的还非常正。只知道是某个贴装头的问题,还有其他机型没出现过这种问题,可以排除物料的问题了。麻烦大神科普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二极管481可以调识别极性…….

网友:
这个你要看下你的旋转角度了,别转个360,720度的那些,因为是圆吸嘴,玻璃二极管又是园的,会有间隙漏气,转的多就有可能反向,还有拾取位置是否正,三星拾取还会自动校正,如果没吸取好,说不定就给你矫正旋转反了。

网友:
1.由于机器本身而出现的元件贴装反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如果说来料没有问题的话,最有可能的原因,可能是FEEDER在前进的过程中,由于压料盖没有将料带压紧,导致物料在料带中翻转,而造成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