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0-10-16):
最近在使用FMCOMMS2-EBZ+ZC702射频收发的官方参考设计,有一些疑问,希望了解的朋友们帮忙解答一下:
1.capture window里的voltage0,voltage1,voltage2,voltage3,分别对应FMCOMMS2-EBZ的哪几个通道?
2.接收无线信号时,如何选择RX1A接收还是RX2A接收?
3.接收无线信号时,如何关闭发送TX1A,TX2A防止对接收的干扰?

网友:
    1. 软件上没有标明具体的对应关系,你可以在RX1和RX2灌入频率不同的单音信号,看看哪个voltage通道能接收到正常信号。

网友:
    2. 这个要看具体应用。如果你的系统是单收,则在1A和2A之间选一个即可;如果是双收,则两个通道都要选。单发单收时,考虑到通道隔离,RX1+TX2或RX2+TX1的隔离性能优于RX1+TX1。

网友:
    3. 如果是FDD应用,不建议关通道;如果是TDD应用,可以用SPI或引脚控制TRX切换。具体的内容,可参见官网公开手册25~30页ENSM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