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在做耐压测试时整流桥失效的问题

楼主(2020-10-16):
    led电源,功率20W,做耐压测试时整流桥失效,失效点均为整流桥负极两颗二极管,测试电压选择的是3000V AC。请问可能因素有哪些?

网友A:
    二极管耐压足够的。这种情况一般是高压漏电打坏二极管的。是隔离电源吗?你的高低压是怎么打的?一般隔离电源是高压输入端短接,低压输出端短接,高压测试仪分别接高低压两端。请检查你的PCB的高、低压间隔是否足够,要大于6.4mm。先做变压器的高压测试,变压器耐压不行也会出现高压击穿。非隔离电源一般做输入端和机壳(机壳金属部分接大地)之间的高压测试。输入端短路,接高压测试仪,另一端接大地。这种情况高压打坏可能是PCBA离外壳金属部分太近引起的。

网友:
    整流二极管耐压不行,建议远高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耐压足够的。这种情况一般是高压漏电打坏二极管的。是隔离电源吗?你的高低压是怎么打的?一般隔离电 ...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