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神DC-AC逆变系统中单片机上电后为何不断复位,并存在发烫现象。

楼主(2020-10-16):
设计了一个DC-AC逆变系统,采用STC8A8K64S4A12作为主控mcu,输出两对互补PWM通过4个MOS组成全桥实现输出AC信号,且幅值频率可以步进调节,电路搭建完成后发现上电后单片机不会复位,但改变幅值时单片机就会立即复位,重复几次后发现单片机略微发烫。单片机供电部分采用的1117-5.0,实测电压稳定。求问大神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换个主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主控看看

好像不是主控的问题,我刚刚用别人的逆变方案来测试,用我的主控芯片测试也是可以的,所以应该是我的逆变部分出问题了,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原因在哪

楼主:
逆变部分电路如图,mos驱动芯片采用的是IR2110s,mos管采用的ap70n100k

网友:
    先把后级全部断开,看单片机会不会复位,

    先判断是不是后级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逆变部分电路如图,mos驱动芯片采用的是IR2110s,mos管采用的ap70n100k

要是逆变问题,我就不会了,需要电源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逆变部分电路如图,mos驱动芯片采用的是IR2110s,mos管采用的ap70n100k

要是逆变问题,我就不会了,需要电源大神

可能真是问题出现在逆变部分了,我在mos驱动和单片机之间做了个隔离,好像有点效果,现在单片机还是存在复位的情况但是不会百分百复位了,不过还是没有交流输出,我再找找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