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SI仿真内容是什么?

楼主(2020-10-16):
    刚接触仿真,请问什么信号需要仿真,仿真什么呢?

楼主:
    另外,有没有关于用cadence自带软件前仿或后仿的教程或书籍,谢谢。

网友A:
    sigrity软件的HELP里面就有教程 现在网上很多公开课 你可以去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grity软件的HELP里面就有教程 现在网上很多公开课 你可以去听

    好的,谢谢。

网友:
    电巢学堂的《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系列课程,你值得拥有!
https://edu.eda365.com/my/course/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