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红外遥控电路设计论文

楼主(2020-10-16):
红外遥控电路设计论文
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的飞快传播,红外遥控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重点介绍了利用单片机AT89S52和AT89C2051实现红外发射和接收电路的设计方法。发射电路通过对单片机89C2051的编程,再通过红外二极管产生脉冲传送到接收器上。接收电路通过单片机AT89S52的控制编程,实现对不同设备的控制。整个电路耗电省、简单可靠、操作灵活、性能价格比高,较好地满足了现代生活,生产和科研的需要。

关键词:红外遥控,发射电路,接收电路,单片机

引言
随着远程教育系统的不断发展和日趋完善,利用多媒体作为教学手段在各级各类学校都得到了广泛应用。近年来,在多媒体教学系统的使用、开发和研制中,经常遇到同时使用多种设备,如:数字投影机、DVD、VCD、录像机、电视机等,由于各种设备都自带遥控器,而且不同的设备所遵循的红外传输规约也不尽相同,操纵这些设备得使用多种遥控器,给使用者带来了诸多不便。本次毕业设计的主题就是红外遥控电路设计。红外遥控的特点是利用红外线进行点对点通信的技术,不影响周边环境,不干扰其他电器设备。室内近距离(小于10米),信号无干扰、传输准确度高、体积小、功率低的特点,遥控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通过基于单片机的控制指令来对多种设备进行远程控制,可以选择不同的按键来控制不同的设备。从而方便快捷的实现远程控制。
常用的红外遥控系统一般分发射和接收两个部分。发射部分的主要元件为红外发光二极管。它实际上是一只特殊的发光二极管;由于其内部材料不同于普通发光二极管,因而在其两端施加一定电压时,它便发出的是红外线而不是可见光。红外发光二极管一般有黑色、深蓝、透明三种颜色。判断红外发光二极管好坏的办法与判断普通二极管一样;用万用表电阻挡量一下红外发光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即可。红外发光二极管的发光效率要用专门的仪器才能精确测定,而业余条件下只能用拉锯法来粗略判判定。
接收部分的红外接收管是一种光敏二极管。在实际应用中要给红外接收二极管加反向偏压,它才能正常工作,亦即红外接收二极管在电路中应用时是反向运用,这样才能获得较高的灵敏度。红外发光二极管一般有圆形和方形两种。由于红外发光二极管的发射功率一般都较小,所以红外接收二极管接收到的信号比较微弱,因此就要增加高增益放大电路。最近几年不论是业余制作还是正式产品,大多都采用成品红外接收头。成品红外接收头的封装大致有两种:一种采用铁皮屏蔽;一种是塑料封装。均有三只引脚,即电源正(VDD)、电源负(GND)和数据输出(VO或OUT)。
    红外接收头的引脚排列因型号不同而不尽相同,红外接收头的优点是不需要复杂的调试和外壳屏蔽,使用起来如同一只三极管,非常方便。

1 设计要求及指标
红外遥控是目前使用较多的一种遥控手段。红外线遥控装置具有体积小、功耗低、功能强、成本低等特点。在家庭生活中,录音机、音响设备、空调彩电都采用了红外遥控系统。设计要求利用红外传输控制指令及智能控制系统,借助微处理器强大灵活的控制功能发出脉冲编码,组成的一个遥控系统。红外线编码是数据传输质是一种脉宽调制的串行通讯。红外线通讯的发送部分主要是把待发送的数据转换成一定格式的脉冲,然后驱动红外发光管向外发送数据。接收部分则是完成红外线的接收、放大、解调,还原成同步发射格式相同,但高、低电位刚好相反的脉冲信号,其主要输出TTL兼容电平。最后通过解码把脉冲信号转换成数据,从而实现数据的传输。本设计的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1) 遥控范围:4—6米
(2) 显示可控制的通道
(3) 接收灵敏可靠,抗干扰能力强
(4) 控制用电器电流最高为2A

网友:
红外遥控电路设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