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route keepout 的属性改为vias allowed, 这段skill代码怎么写啊

楼主(2020-10-16):
    将route keepout 的属性改为vias allowed, 这段skill代码怎么写啊

    补充内容 (2020-11-3 11:01):

网友:
    不用写了吧?直接给route keepout 的shape赋予一个vias allowed的属性即可。Allegro自己已经可以通过property来实现了

网友A:
    axlDBAddProp(....,  list("VIAS_ALLOWED"))

网友B:
    用錄影檔,輕鬆做到~~~~幫你錄好了,加上快捷鍵非常實用
    影片內我使用快捷鍵00
    在ENV新增文字
    funckey 00 replay D:\SCR\VIA_ALLOW_Route_ALLOW.scr
    使用方式框選KEEPOUT輸入快捷
    附上影片跟錄影檔

    421 Bytes,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贡献 -30 , 威望 -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DBAddProp(....,  list("VIAS_ALLOWED"))

    大神有设置规则的skill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錄影檔,輕鬆做到~~~~幫你錄好了,加上快捷鍵非常實用
    影片內我使用快捷鍵00
    在ENV新增文字

    这个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