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敷铜禁止区域怎么设置的?

楼主(2020-10-16):
pads,如图,请问这个敷铜禁止区域怎么设置的?

网友A:
是建立Shape Keepout,方法是Setup-Areas-Shape Keep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建立Shape Keepout,方法是Setup-Areas-Shape Keepout

layout当中没有找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layout当中没有找到啊

LAYOUT的点击如下图的Keepout按钮添加即可。

网友:
    或者先画一个2DLINE的闭合图形,再把属性更改为keep o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YOUT的点击如下图的Keepout按钮添加即可。

    谢谢,然后怎么设置成与图中的相似呢,自动形成禁止敷铜的区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然后怎么设置成与图中的相似呢,自动形成禁止敷铜的区域,

这个是ALLEGRO画的,PADS需要自己画啊,想一模一样你把这个文件的COPY过来吧。其实PADS不需要画这个东西的,把这个网络的铺铜间距设置为你想要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ALLEGRO画的,PADS需要自己画啊,想一模一样你把这个文件的COPY过来吧。其实PADS不需要画这个东西 ...

啊不是pads的吗,我以为是pads的,让我好找了半天、好非常感谢您!

网友C:
    把这部分挖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这部分挖铜

PADS可以这样漂亮的操作吗? 我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PADS可以这样漂亮的操作吗? 我没找到

再漂亮的也行啊!!!!!!https://eda365.com/thread-43457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