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为什么会产生PCBA断板与板翘?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0-10-16):
    拼板为什么会产生PCBA断板与板翘?原因是什么

网友:
           拼板方式以桥连接,桥的宽度太少。

      邮票孔连接时,邮票孔的中心间距太近。

      板薄VCUT时,要求采用双面VCUT。

网友:
    拼板时对外形的拉力与应力考虑不周

网友:
    以桥连接的拼板,应根据板厚来设置桥的宽度,板越薄,拼板的数量应减少,桥的宽度应增加。

邮票孔连接的拼板,应根据桥的设计宽度、板厚来设计邮票孔的大小、中心距。板越薄,桥的宽度越宽,邮票孔的大小应小,中心距越大,拼板的数量越小。

网友:
    板厚少于0.6MM时,尽量使用单面VCUT。

    线路设计时,尽量保证上下铜层的面积的分布与对称。

对板外形差异较大的,尽量采用工艺边的方式来平衡外形拉力与应力对板的翘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