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和DFM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0-10-16):
DRC和DFM的区别有哪些?

元器库区别很重要

EDA元件库=焊盘封装库
      DFM元件库=三维实物模型

DFM:PCB+元件模型+工艺=装配仿真

DFM:真实的三维模拟装配仿真分析

DFM:全面的分析规则

因此,在PCB设计后的检验中,应该在不同阶段,进行不同的检验,才能确保产品达到预期效果有效提升产品直通率。

网友:
    DRC是检查连接性、间距等,DFM检查的就比较多了

网友:
    看来还是知道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