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I检查的是什么

楼主(2020-10-16):
每条AOI产线最后都是AOI,那个检查的是什么?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光学检测仪bai,它是通du过三色光的组合反映到zhi机台和我们设置的参数的对比显示给我们人眼看dao的,但是它只能够通过外观检测电路板的好坏,比如说短路,少锡,缺件等等现象,但是像元件本身的不良它就检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