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进行高速多层PCB设计时,电阻电容等器件的封装的选择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楼主(2020-10-16):
    请问在进行高速多层PCB设计时,电阻电容等器件的封装的选择的主要依据是什么?能否举几个例子。# W. x' K/ d+ x! B* K

网友:
    个人觉得封装要根据你的设计来选择

网友:
    要看你的板子大小吧,器件少板子大就可以选封装大点的,好焊接

网友:
    0402是手机常用;0603是一般高速信号的模块常用;依据是封装越小寄生参数越小,当然不同厂家的相同封装在高频性能上有很大差异。建议你在关键的位置使用高频专用元件。

网友:
    楼上很专业哦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高速信号的串阻和串容的封装选择吧,这个一般要根据你的叠层来看,主要是为了阻抗连续,一般用0201封装可以不用隔层参考,如果用0402封装可以根据实际叠层仿真,根据仿真结果决定参考哪一层。

网友:
    说的很专业

网友:
    好像根据你的板子大小,和成本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