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0-10-18):
打算购入一台阻抗分析仪,哪种品牌和型号的性价比高

网友:
 新发售的IM3590电化学阻抗分析仪是一款具有宽广的测量频率1mHz~200kHz,最快2ms高速测量,基本精度±0.05%,Cole-Cole分析,可用于等效电路分析等化学电气零部件以及材料的阻抗(LCR)测量的测试仪。结合了研究开发所必须的高水准显示/分析功能以及对应一般电子零部件的LCR测量功能,一台仪器广泛适用于多种测量用途。    IM3570阻抗分析仪为测量频率4Hz~5MHz,测试电平5mV~5V的LCR电桥与阻抗分析仪合二为一的仪器。可以用交流信号测量LCR、直流信号测量电阻(DCR)、测量频率和电平并且都能在连续和变化的情况下进行扫描测量等。因为能够在不同测量条件和测量模式下进行连续和高速的测量,仅用一台IM3570就能取代现在用在生产线上的众多仪器。    IM7580系列阻抗分析仪,测量频率覆盖100kHz~3GHz,5种机型可供选择。含连续测量、测量值查找、比较器、等效电路分析功能等,便于进行测量结果的确认、测量值的判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