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 规则设置问题

楼主(2020-10-19):
请教大佬们,这样的规则该如何设置,具体情况见附件图片,恳请知道的大佬给帮忙提点一下,感谢感谢!
在线等

网友A:
    设置区域规则

网友B:
    设置unused pad

网友C:
    设置一个区域规则,铜皮到焊盘的距离。

网友:
    :D:D:D:D:D

网友:
    添加区域规则,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在元件内部画一个constraint area区域并赋上规则,设置铜皮与pad的间距满足你想要的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区域规则

感谢感谢,找到思路了,另外请教一个问题,假如同一个网络,在顶层间距是3.5mm,但是在中间层的间距是3mm,这种规则要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一个区域规则,铜皮到焊盘的距离。

感谢感谢,好像找到思路了,另外请教一个问题,假如同一个网络,在顶层间距是3.5mm,但是在中间层的间距是3mm,这种规则要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unused pad

这个具体怎么操作,入口在哪里

网友:
    绘制区域范围的时候可以选择层的。你想让哪层按3.0你就把区域规则画哪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