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HX芯片的USB转TTL模块原理及引脚分布是什么?

楼主(2020-10-19):
    PL2303HX芯片的USB转TTL模块原理及引脚分布是什么?

网友:
    28脚贴片SOIC封装,工作频率为12MHZ,符合USB 2.0通信协议,可以直接将USB信号转换成串口信号,波特率从75~1228800,有22种波特率可以选择,并支持5、6、7、8、16共5种数据比特位,本模块经过多次复杂环境试验验证性能稳定,先开源所有原理图和PCB源文件以及BOM表和PL2303驱动

网友:
    工作频率为12MHZ

网友:
    波特率从75~1228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