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厚和孔径如何换算,哪位大神指点下

楼主(2020-10-19):
最近有碰到个案子 板厚是3MM,本人长期做案子遇到的多数是1.6-2.0MM的板厚,用的via也是有参考的。这次只知道板厚,想问下各路大神:已知板厚,用多大的孔径和孔的焊盘最好?最好能告知如何计算下,言简意骇点,本人理解能力只能说一般哈 啊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我也没搞过3mm厚的,都是0.8--1.2

网友A:
    从加工的角度来说,主要的指标是板厚孔径,常规的是8:1,有的厂家能做到10:1以上,以8:1为例的话,3mm的板厚,最小钻孔孔径不小于15mil

网友:
    看看EDA工具箱能不能计算

网友:
    板厚和孔径的比例    一般10:1  特殊可以13:1

网友:
    别搞边缘化,大点孔就OK了

网友:
    有个参数厚径比,就是板厚除以孔径,一般厂家8:1--10:1,你按照这个计算。例如3mm板厚,按照10:1的厚径比,孔径最好不要小于0.3mm

网友:
    常规厚径比在10:1以下,10-15:1属于中等难度制作,比如3mm板厚过孔最小在8mil应该是可以制作的

网友:
    常规厚径比是10:1也有的制版厂是1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加工的角度来说,主要的指标是板厚孔径,常规的是8:1,有的厂家能做到10:1以上,以8:1为例的话,3mm的板 ...

抱歉 不好意思 我想再请问下钻孔15这个数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 不好意思 我想再请问下钻孔15这个数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3mm也就是120mil,12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