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Quartus II对Verilog HDL综合错误

楼主(2020-10-19):
    我使用Quartus II64-Bit Version 13.1.0 Build 162 Full Version对一个工程进行编译,但是综合阶段报错。
    源码如下:
    /*
    该模块是将计数器32bit计数值通过一个Byte从低位依次传给mcu
*/
module Data_Out ( reset, Data_Ready, Counter_Data, Data_Update, Data_Bus );

input reset; //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input Data_Update; //MCU通过Data_Update通知FPGA可以更新Data_Bus
input [31:0] Counter_Data; //32bit计数器输出的计数值
    output Data_Ready; //FPGA通知MCU已经更新Data_Bus
    output [7:0] Data_Bus; //连接到MCU的数据总线。

    reg [2:0] Data_Order; //控制数据总线更新的状态标志
wire [7:0] data0; //Counter_Data[7:0]
    wire [7:0] data1; //Counter_Data[15:8]
wire [7:0] data2; //Counter_Data[23:16]
    wire [7:0] data3; //Counter_Data[31:24]

/*将32bit数据Counter_Data分4个字节分别送给data0~data3*/
    assign data0 = Counter_Data [7:0];
    assign data1 = Counter_Data [15:8];
    assign data2 = Counter_Data [23:16];
assign data3 = Counter_Data [31:24];

    /*根据reset和Data_Update,更新Data_Order*/
    always @( negedge reset or Data_Update )
        begin
        if ( reset == 0 ) //reset有效,清零Data_Order。
                begin
                Data_Order <= 3'b000;
            end
        else if ( Data_Update == 1 ) //Data_Update为高电平,则对Data_Order 更新
                begin
            Data_Order  <= Data_Order + 3'b001;
                if ( Data_Order == 3'b100 ) //Data_Order 已经到达最后状态,更新到第一个状态
                begin
                    Data_Order  <= 3'b001;
                end
            end
        end

    /*根据Data_Order的不同状态,对Data_Bus和Data_Ready更新*/
always @( Data_Order , data0, data1, data2, data3, Data_Update )
        begin
            case ( Data_Order )
                3'b001:   begin
                                              Data_Bus = data0;
                                                             Data_Ready = 1'd1; //更新Data_Bus同时将Data_Ready拉高,通知MCU采样数据总线
                      end
                3'b010:   begin
                                              Data_Bus = data1;
                                                         Data_Ready = 1'd1; //更新Data_Bus同时将Data_Ready拉高,通知MCU采样数据总线
                      end
            3'b011:   begin
                                              Data_Bus = data2;
                                                         Data_Ready = 1'd1; //更新Data_Bus同时将Data_Ready拉高,通知MCU采样数据总线
                          end
                3'b100:   begin
                                          Data_Bus = data3;
                                                             Data_Ready = 1'd1; //更新Data_Bus同时将Data_Ready拉高,通知MCU采样数据总线
                          end
            default:  begin
                                          Data_Bus = 8'h00;
                          end
            endcase
        if ( Data_Update == 0 ) //Data_Update被MCU拉低后,Data_Ready也被清零
                begin
                    Data_Ready = 1'd0;
                end
        end

    endmodule

在综合阶段出现错误:
Error (10137): Verilog HDL Procedural Assignment error at Data_Out.v(46): object "Data_Bus" on left-hand side of assignment must have a variable data type

    请教高手对于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能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