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IBIS模型的Pin Mapping。裸die的Ibis模型都没有[Pin Mapping]一栏

楼主(2020-10-19):
    从官网下载DDR的Ibis模型中,芯片颗粒的模型都包含[Pin Mapping]一栏,裸die的Ibis模型都没有[Pin Mapping]一栏,导致调用裸die的模型时不能进行非理想电源地的时序仿真。这时手动添加[Pin Mapping]进行非理想电源平面的仿真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裸die因为不包含封装信息,所以[Pin]的信息里是没有R、L、C的信息的,这个好理解,但是[Pin Mapping]跟封装有什么关系呢?@dzkcool ,麻烦杜老师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Pin Mapping]就是对应了封装上的管脚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对应了封装上的管脚编号

    杜老师,是不是还跟参考电压,或者说返回路径有关系?不然没有pin mapping的时候,systemSI提示只能进行理想电源的仿真

网友(2020-12-30):
    我都笑哭了,你至少还有PIN的注释,我下载的IBIS模型只有引脚的特性,没有PIN的注释,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做PIN map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