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0-10-19):
    有没有人用过德州仪器的升压转换器LM3492-Q1,参考官方设计方案不能正常升压,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表示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放出图!!!

具体设计如下:

网友A:
    发光led驱动芯片,EN,DIM1,DIM2,你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光led驱动芯片,EN,DIM1,DIM2,你怎么接的?

EN悬空,DIM1、DIM2是调背光用的,现在是悬空的

网友B:
    en应该通过电阻接到VIN上,按规格此脚电压大于1.63V芯片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应该通过电阻接到VIN上,按规格此脚电压大于1.63V芯片才工作

    悬空和接VIN是一样的,因为芯片内部有上拉

网友C:
    要升多少V?接上LED测试是几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升多少V?接上LED测试是几V?

理论是要到26V的,现在只有11.8V,VIN是12V,现在电压不正常就没带负载测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论是要到26V的,现在只有11.8V,VIN是12V,现在电压不正常就没带负载测过

好像是反馈配错了,R21改为940K左右试试,也就是说R21/R26应该在9.4左右才能到26V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反馈配错了,R21改为940K左右试试,也就是说R21/R26应该在9.4左右才能到26V

    你要升到26V,反馈配置要比26V要高,就是说至少配置成9.4比例,最高才能输出26V,你要26V应该配置超出9.4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升到26V,反馈配置要比26V要高,就是说至少配置成9.4比例,最高才能输出26V,你要26V应该配置超出9.4 ...

    我试了一下,现在我R21是150K,R26是16K,输出还是11.8V升不上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现在我R21是150K,R26是16K,输出还是11.8V升不上去

接LED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LED再测试

    接上负载之后电压不变,灯点不了

网友:
好像确实没太大问题

网友:
    有没有试试step 4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现在我R21是150K,R26是16K,输出还是11.8V升不上去

你将R21改270K,R26改16K,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将R21改270K,R26改16K,试试!

    试了一下,输出还是11.8V,没变化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内部mos没打开,Vin经过电感和ss34肖特基降压输出了

网友:
    你FB反馈引脚分压电阻设置有问题。现在输出只有2.5*(1+300/100)=10v

网友D:
    发不了图片,官方有demo板,输出39v. 10串灯的,按照那个参数配置,接上灯负载看一下是否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不了图片,官方有demo板,输出39v. 10串灯的,按照那个参数配置,接上灯负载看一下是否ok.

    我按照数据手册设置反馈阻值,现在输出理论为33V,但实际还是升不上去

网友D:
    你是不是layout那里有问题?allegro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layout那里有问题?allegro画的?

    layout也是参考官方设计,allegro画的

网友:
    用官方推荐的参数,不能带负载的话,肯定是可以带负载,如果不行,预计是layout那里有问题。或者你把layout上传看看!

网友:
    相关问题分析,看看能否帮助到你:https://www.eda365.com/thread-457737-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layout也是参考官方设计,allegro画的

    问题搞定了吗?我看版主都发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上负载之后电压不变,灯点不了

    LED是怎么接的?是不是正极接输出,负极接IOUT啊?这种LED驱动的输出电压是根据你配置的输出电流而变的,要接上负载才行,和一般的BOOST是不大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