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调试BGA芯片的硬件电路啊?

楼主(2020-10-19):
BGA芯片,比如DDR3 引脚都在芯片地下,显示是测量不到。
电源什么的倒还好,外面肯定有同网络的器件引脚,用示波器测量就好了。
如果想地址线,数据线这样的怎么办呢?
示波器的探头肯定是够不到的。如果在走线上加测试点,好像信号完整性方面也不允许。
那该怎么调试呢?

网友A:
    我没有调试过,但是我看同事调试的时候都是焊接线出来

网友:
    BGA到BGA需要的话只能加测试点,其它的你终究是要引出来的。

网友B:
    我们公司公板是SoC扇出的地方走线露铜,还有进DDR的地方走线露铜。既然你可以测DDR,说明你有高阶示波器和差分探头。

网友:
    没加测试点就免测了

网友:
信号末端,刮过孔测量

网友:
    过孔阻焊刮开测量

网友:
    过孔设计时就不盖油墨,等测试完用油性笔图下隔离

楼主(2021-07-03):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调试过,但是我看同事调试的时候都是焊接线出来

BGA咋焊线 接出来?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公板是SoC扇出的地方走线露铜,还有进DDR的地方走线露铜。既然你可以测DDR,说明你有高阶示波器和 ...

大佬,啥是高阶示波器?感谢

网友:
    需要专门的示波器和夹具,做眼图等信号质量测试

网友C:
    样板的时候要么把走线露出来要么加测试点,

网友:
    下面链接是网友的一些bga飞线,只是看看,基本不会去想学。如果是初版,随便刮过孔去测试。
    https://www.mr-wu.cn/non-warranty-pcb-rework-and-repair-services/

楼主(2021-09-28):
引用 网友C:
    样板的时候要么把走线露出来要么加测试点,

加测试点不影响信号完整性吗?

网友(2021-11-03):
刮过孔绿油就可以测,用泰科、安捷伦的,购买对应的DDR测试软件,工作量会小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测试点不影响信号完整性吗?

在走线上开窗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