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导致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20-10-19):
双管正激电源当负载增大时,开机时变压器吱吱响,输出电压达不到额定输出电压,减少负载,电压正常,然后恢复启动时负载正常,采用UC3801控制, 请教大神,是什么原因导致不能正常启动?非常感谢!

网友:
首先看一下你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一下你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