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有固态电容目前上锡不好怎么办?

楼主(2020-10-19):
公司有固态电容目前上锡不好,达不到75%填充要求(详见图),各位对于此类开孔是否有大小建议?或者有其它方面的建议?电容尺寸是6.3x10mm,引脚直径0.5mm(详见图),我们目前插件开孔是0.76mm,PCB厚度是1.6mm。

请教大神,这个如何改善?非常感谢!

网友:
不要帖底插TOP能排气就可以满焊的...,通常引脚预成型稍抬高器件底部使之与TOP有些间隙就可以了...

网友:
试试把不上锡这一块的电容孔内滴点助焊剂试下。

网友:
第一,把引脚剪短,出脚长度在0.5mm左右;第二,采用水基型助焊剂喷,稍微增加喷涂量;第三稍微增加侵锡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