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文件怎么看元件高度?

楼主(2020-10-19):
    gerber文件怎么看元件高度,有什么软件能查看得到,有用VUV 和 Valor这2个软件的吗?

网友:
    gerber文件就是光绘文件,没有高度信息

网友:
    现在常用的是用CAM350打开gerber文件。

网友:
    Valor这个比较高端,能查看封装库文件就可以

网友:
    可以找器件规格书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