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EEG信号采集及在线仿真

楼主(2020-10-19):
    一、引言

    脑电信号EEG(Electroencephalogram)是一种微弱的低频生理信号。它由脑部神经活动产生的自发性电位活动,含有非常丰富的大脑活动信息,是进行临床脑疾病诊断的一种重要方法,因此获取脑电信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的大多数脑电信号采集系统均采用单片机作为控制器,由于脑电信号是毫伏级或微伏级的信号,精度较低。本文根据脑电信号的特点,将电极采集到的模拟信号经信号调理后,采用FPGA芯片EP2C8Q208C8来控制AD574A的转换,给出了硬件连接电路和软件实现,并且在QuartusII9.0中进行仿真验证,从而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通用性,具有实际应用参考价值。

    二、脑电信号采集系统概述

    脑电信号监测在临床疾病诊断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系统首先采用电极获取大脑皮层的电信号,再通过信号调理电路进行处理,然后以FPGA为核心控制AD574A进行模数转换与存储,最后对采集的信号作进一步的算法分析,并实现与上位机的通信从而实现在线监测。系统的结构框图如图1所示。

    三、系统硬件设计

    系统的硬件电路包括信号放大和滤波电路,A/D转换电路,FPGA控制电路,FPGA与PC机通信电路构成。本文主要介绍采用FPGA来控制AD574A的采样过程。

    1、AD574A简介

    AD574A是一种高速12位逐次比较型模数转换器,它由美国AD公司推出,内置混合集成转换芯片,具有外接元器件较少、低功耗、高精度等优点,还具有自动校零和极性转换功能。其主要特性表现为:分辨率12位;非线性误差小于±1/2LBS或±1LBS;转换时间25μs;模拟输入电压有0~10V、1~20V、0~±10V和0~±5V四种;电源电压为±15V和15V;数据输出12位或8位;可工作在全速工作和单一工作两种模式下。

    AD574A的逻辑控制真值表和工作时序图分别如表1和图2所示。由图表可知AD574A的工作过程包括:启动转换和读出数据。

    进行启动转换时,先令CS/=0、CE=1,根据所需转换的位数A0取1或0,然后使R/C=0,转换开始。转换完成时,STS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通过读入STS的状态,判断转换是否完成。进行数据输出时,先根据输出数据的方式,来确定是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接着令CE=1、CS/=1、R/C=1,确定A0的取值。如果分两次输出12位数据,A0为0时输出高8位,A0为1时输出低4位;如果是12位并行输出,A取值任意。

网友:
    实现与上位机的通信从而实现在线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