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逻辑工具箱

楼主(2020-10-19):
模糊逻辑工具箱的推理算法只能用mamdani吗?能修改成sugeno吗?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当然不是,你可以看看下面的比较,根据系统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推理算法
Comparison of Sugeno and Mamdani Systems

Because it is a more compact and computationally efficient representationthan a Mamdani system, the Sugeno system lends itself to the use ofadaptive techniques for constructing fuzzy models. These adaptivetechniques can be used to customize the membership functions so thatthe fuzzy system best models the data.

Note  You can use the MATLAB® command-line function mam2sug toconvert a Mamdani system into a Sugeno system (not necessarily witha single output) with constant output membership functions. It usesthe centroid associated with all of the output membership functionsof the Mamdani system.

The following are some final considerations about the two differentmethods.

Advantages of the Sugeno Method:

It is computationally efficient.
It works well with linear techniques (e.g., PID control).
It works well with optimization and adaptive techniques.
It has guaranteed continuity of the output surface.
It is well suited to mathematical analysis.

Advantages of the Mamdani Method:

It is intuitive.
It has widespread acceptance.
It is well suited to human inp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你可以看看下面的比较,根据系统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推理算法
Comparison of Sugeno and Mamda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