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信号问题

楼主(2020-10-19):
利用STM32控制AD9833,生成10KHz正弦波,但是输出的正弦信号存在一个很大的偏置电压,约为0.37V,输出信号幅值为0.6Vpp,实际操作中利用相同code分别下载了两个AD9833模块电路,均存在相同问题,这是为什么?求助大神

网友:
波形呢?能不能放上来?

网友:
没有用过,不过按我的理解,此芯片单电源供电,不会出负半周波形,要想得到完整波形,就必须把波形偏置到VPP的一半上。所以输出的正弦信号存在一个很大的偏置电压。

楼主:
下面是我的波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