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ARM单片机型号网上查不到,哪位大神有规格书

楼主(2020-10-19):
    如图,问下这颗ARM单片机型号网上查不到,哪位大神有规格书

楼主:
    去ARM官网也没找到,名称是第一行GD32FL03对吧

网友:
    长相有点相STM32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ARM官网也没找到,名称是第一行GD32FL03对吧

网友:
    主频108M,这个频率还可以

网友A:
    你参考一下

网友:
    1M的AD,这个速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参考一下

非常感谢版主!

网友:
    这个是国产的,跟ST同型号应该是pin2pin

楼主:
    国产兆易创新的

网友:
    都系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