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陶瓷电容器的区别

楼主(2020-10-19):
说到电容,各种各样的叫法会让人头晕目眩,薄膜电容,陶瓷电容,安规Y电容,高压电容等等,其实高压陶瓷电容也有多种叫法,比如旁路电容,去耦电容,滤波电容,储能电容等等,其实无论如何称呼,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即利用对交流信号呈现低阻抗的特性,这一点可以通过电容的等效阻抗公式看出来:Xcap=1/2лfC,工作频率越高,电容值越大则电容的阻抗越小。

电路中,如果安规电容起的主要作用是给交流信号提供低阻抗的通路,就称为旁路电容;如果主要是为了增加电源和地的交流耦合,减少交流信号对电源的影响,就可以称为去耦电容;如果用于滤波电路中,那么又可以称为滤波电容;除此以外,对于直流电压,陶瓷电容器还可作为电路储能,利用冲放电起到电池的作用。而实际情况中,往往电容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我们大可不必花太多的心思考虑如何定义。

去耦电容就是起到一个电池的作用,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避免相互间的耦合干扰。去耦和旁路都可以看作滤波。去耦电容相当于电池,避免由于电流的突变而使电压下降,相当于滤纹波。具体容值可以根据电流的大小、期望的纹波大小、作用时间的大小来计算。去耦电容一般都很大,对更高频率的噪声,基本无效。

旁路电容就是针对高频来的,也就是利用了电容的频率阻抗特性。电容一般都可以看成一个RLC串联模型。在某个频率,会发生谐振,此时电容的阻抗就等于其ESR。如果看电容的频率阻抗曲线图,就会发现一般都是一个V形的曲线。具体曲线与电容的介质有关,所以选择旁路电容还要考虑电容的介质,一个比较保险的方法就是多并几个电容。

网友:
    去耦电容就是起到一个电池的作用

网友(2025-11-18):
    GUOCI(国瓷电容)有推出F系列的新材料的陶瓷贴片电容器,在1GHz内产品直流偏压特性、老化特性和C0G(NP0)也比较相近,比C0G(NP0)能办到的容值更大,且损耗与C0G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