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中怎么检查重孔?

楼主(2020-10-19):
cam350 中怎么检查重孔?

网友:
应该可以,但是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Analysis -> Check drill完全重叠的孔,可用输出后再调入的方法(输出时可自动删除重孔)

网友:
就是想看看能这样操作不,尽然看到方法了,牛逼

网友(2020-12-17):
    出現 no drill hits on any layer to analyze
這樣代表沒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