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在设计中双面板是先走信号线还是先走地线?

楼主(2020-10-19):
一般在设计中双面板是先走信号线还是先走地线?

网友A:
    信号线尽量都包地处理,做共模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线尽量都包地处理,做共模阻抗

请问信号包地是怎么包的?有图吗?

网友:
    感觉还是得把底线走通

网友:
    先走重要的信号线,同时考虑地回路,地完整,必要时先走一部分地线占位置

网友:
    单线包地,差分包地,与地的间距及本身的线宽可以用SI9000计算出来(计算共模阻抗),包地线200-300MIL的空间下一个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