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供电及限流

楼主(2020-10-19):
请教诸位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器件即能限流又不影响电源供电呢?比如电源上电瞬间会产生很大的电流,需要在输出端接一个阻值较小的电阻,比如2.2欧,假设供电电源为5V,那么上电瞬间也就是2.3A左右,但是电源正常供电时这2.2欧电阻会产生很大的损耗,有可能还会影响供电电路,有什么办法好呢?请教????

网友:
串一个NTC电阻,可以抑制上电瞬间的浪涌电流,后端消耗电流大起来后电阻减小,也不会损耗过多功率

网友:
Using eFuses for overvoltage and inrush current protection

https://training.ti.com/using-ef ... -current-protection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正常工作电流是多少,不过根据描述应该是需要小功率的缓启动电路。成本低就用NTC,了解了版主的efuseIC感觉成本相对较高。或者利用MOS的DS间的mΩ级的低阻抗设计缓启动电路。
如果以电流为研究对象,要抑制电流的变化可以用电感/扼流圈,但是其作用频段有限,且体积相对较大,在一定程度上能抑制电流脉冲,但饱和后会失效,还得再配合其他器件,所以这只能算是一个思路吧。

楼主:
????,谢谢大家提供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正常工作电流是多少,不过根据描述应该是需要小功率的缓启动电路。成本低就用NTC,了解了版主 ...

  • 狗糧倉庫挖到什麼、給什麼,食不食用全憑個人。
  • NTC 被搶答了,我總得貢獻點別的吧!
  • 多認識一種器件也算不錯,對吧?
  • 產品若是十斤一元的雜魚,當然就不值得。若是ˊ壞了會出人命的設備,還是用點良心設計,當心別讓自己的家人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