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在双85测试时,弯曲区域线路烧毁,弯曲区为冠品绿油,请各位大神帮忙解析啥原因。

楼主(2020-10-19):
    FPC在双85测试时,弯曲区域线路烧毁,弯曲区为冠品绿油,请各位大神帮忙解析啥原因。

楼主:
    FPC VGH/VHL 走线烧毁,线宽为40um,耐流能力OK;冠品绿油厚度为10-30um;

网友A:
    这个是多大的电压?是都有加电流?普通的双85实验一般只会造成短路,不至于烧毁。电流是都加大了?

楼主:
    双85时只是加了50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多大的电压?是都有加电流?普通的双85实验一般只会造成短路,不至于烧毁。电流是都加大了?

    双85时只是加了50V电压,实际就是油墨线路上面的绿油都烧掉了。严重的线路已经烧断。

网友B:
    什么是双85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双85测试?

    双85试验是针对产品的耐湿热的性能测试。双85试验是指在85℃/85%RH的条件下老化产品后,对比产品老化前后的性能变化。

网友A:
    一般烧毁就是电压过高,线路短路造成的。
可以从烧毁的地方进行寻找短路点,一般烧毁最严重的地方往往不一定是短路点,而是在其他的地方短路开始打火,打火后引导其他的地方;再结合设计图进行查看,先找到烧毁地方;建议
    1、从设计上先要确认是否违反了安规设计,如果违反了安规设计,出问题是迟早的事情;设计上是否不满足湿热的环境。先从设计上分析;
2、在设计上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再查询是否PCB制作有问题;有必须的话进行切片分析;
3、

网友:
    注意,如果要做切片分析,对于已经烧毁的没有多大意义,可以找同批次的单板进行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烧毁就是电压过高,线路短路造成的。
    可以从烧毁的地方进行寻找短路点,一般烧毁最严重的地方往往不一 ...

    感谢感谢,已经再重新投RA希望能复现问题点以验证我的想法。

网友(2021-02-10):
引用 楼主:
双85试验是针对产品的耐湿热的性能测试。双85试验是指在85℃/85%RH的条件下老化产品后,对比产品老化前后 ...

谢谢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