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同步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0-10-19):
duffing system:

drive system:1、dx1=x2+2(y1-x1) 2、dx2=F*cos(wt)-k*x2-x1^3+x1
response system: 1、dy1=y2+2(x1-y1) 2、dy2=F*cos(wt)-k*y2-y1^3+y1

初始条件都是已知的,求问如何实现上面两个系统的求解?

网友:
这个可以用基本的Simulink仿真做出来。

我的问题是驱动程序中设计到时三位一列和一维三列的矩阵相加,如何用M程序编程,有没有高手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