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20-10-19):
请教一下,怎样指定某个区域没有绿油层覆盖,因为画射频板子的时候元器件的地脚直接焊在地平面上。

网友A:
在不要开窗的区域画上阻焊,这样生产出来这部分就不会盖绿油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不要开窗的区域画上阻焊,这样生产出来这部分就不会盖绿油了!

    b( ̄▽ ̄)d